昂达945GTC点不亮,CPU复位不正常?

楼主(2011-05-05):
现有一昂达945GTC主板点不亮,诊断卡上显示复位灯常亮。触发上电后,假负载上测得CPU供电1。21,时钟两个0。39,PG 1。2,就是复位只有0。69,正常复位是1。2,所以诊断卡上显示复位灯常亮,然后测得桥供电1。5正常,内存供电1。92正常,测PCI-E的时钟A13 A14角0。4V正常,A11角复位只有1。51不正常。正常为3。3V,PCI  A15角复位也只有1。5V,正常为3。3V。B16角时钟1。6正常,IDE触发后测得第1角为1。59V这个正常吗,正常是不是5V?请高手分板一下到到底从哪里下手,或者说还要测哪里部分???

网友:
先把电压修出来,再试试看!

网友:
电压不是都出来了吗

网友:
电压不正常

网友:
上真U,压压座和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