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拆一个台达电源,一次只有一个管子。。有懂的进来说说

楼主(2011-05-05):
一般电源一次。。会有一对开关管,和一个场管。。。拆的这个台达的电源。。一次只有一个管子。。。修过这样电源的朋友请讲讲工作原理。。。怎样生成5V等。。二次就不要讲了。。。谢谢

网友:
很正常呀,单管的MOS管,一般用9N90的管,UC3842或UC3843推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多讲点吗?
待机5V怎样生成?也从这个管子上得到?

网友:
待机5V应该是辅助小变压产生的吧

网友:
有两只一样管子的是半桥拓扑结构的,你见到一只管子的是单端正激拓扑结构的,本版块里有多款相关电路图。

网友:
回复 网友B:

单管正激烈图纸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热心的朋友
但这个图待机是有自己的管子震荡的
我意思一次...整个一次...只有一个管子...没有独立待机场管

网友:
本人至今不会修电源

网友(点评):
你会修主板不?

网友:
整个一次侧..只有一个管子大家能理解吗?

网友:
我见过待机是震荡芯片芯片没有在散热器上、3842+场效应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见过待机是震荡芯片芯片没有在散热器上、3842+场效应

网友:
5V应该是辅助小变压产生

网友:
是这样的吗?

网友:
楼主最好画个大概图让我们见识见识。不同的电路结构都可以达到相同的目的。待机与供电出自一个管也不无可能。但控制机制肯定与普通的有差异。

网友:
我也只大概看了下。。。帮清理灰尘的。。。电源不在我手上。。
没有用我们常见的那些比较器和电源管理模块
是两个8腿模块组合的
一个在一次。。一个在二次。。
高压滤波电容。。用一个。。而且还是被动的
一般主动的才配一个。。
果然不走寻常路

网友(点评):
8腿模块是不是TXH202H(203H),这个模块里就有开关管,202H输出5-8W,203H(12W)。

网友(点评):
是THX202H,指误,抱歉!

网友:
这些品牌的电源是做的好怪

网友:
LZ去买本2010年的电子报合订本,上面有详细介绍。该电源的待机5v是由另一电源块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