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e芯片代换求助

楼主(2011-05-05):
我有一个eneK3296QF D3的芯片
不知道能和eneK3296QF  co这个芯片代换

网友:
这类问题,如果没有确切的试过,没有人会回答!你可以查找PDF  看芯片功能,电源脚位!各个引脚功能!希望你是第一个吃到螃蟹的人!

网友:
这两个芯片还是有点不同3 支持EDI, CO不支持EDI

网友:
我感觉不能

网友:
EDI: ENE Debug Interface

网友:
你在网上查一下它们的PDF吧

网友:
可以先试一下,应该没事的。不行再拆下来,不会对其它有什么引响的。

网友:
这个带不了 我上了  ec的晶振都不振了 bios都没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