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帮看看这板子DDR供电低

楼主(2011-05-05):
着个是映泰 PT880PRO-A7 威盛880芯片组 DDR1和DDR2都有 AGP和PCI-E都有 CPU供电1.3v DDR2.5v只有1.9v LM324换过

网友:
DDR电压低,不跑码  请大家给点方案 谢谢了

网友:
DDR电压只有1.9v  供电MOS管过还是一样。

网友:
大家来指点下

网友:
大家帮忙一下谢谢

网友:
查下反馈电路

网友:
其它电压正常吗?

网友:
刷BOIS,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检查一下内存排阻

网友:
时钟芯片烫,时钟3.3v正常。北桥3.3v 1.8v南桥3.3v

网友:
DDR只有1.9v太低了

网友:
可能324+相输入偏低吧

网友:
1.9V太低了吧 查内存的供电吧

网友:
有的板子不上内存电压偏低,你上条子是不是有低啊,那就仔细查下内存供电

网友:
新手前来报到,朋友们多多关照

网友:
内存的供电正常不正常

网友:
L324 应该配合431 一起稳压输出2.5V 精准电压给内存 !看看有431吗!要是有得话就查查 431 的FB 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