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 MA8进系统黑屏,接外显正常

楼主(2011-05-05):
   接到一台Gateway MA8进系统黑屏,接外显正常,用GHOST以及安装纯净版的系统都做过了不管用,感觉是显卡的问题,这机器是集成显卡 ,960北桥,用热风枪吹热后马上开机,故障依旧,这种问题会不会是屏的问题啊,哪位高手遇到过的麻烦指点一下

网友:
屏的供电,开启信号你都没测试,直接干桥,牛

网友:
开机时在dos下能显示不,很有可能是桥虚焊。。。

网友:
从一开机到走过滚动条以后,屏灯管亮,灰屏有五秒钟左右就闪一下就黑了,再也没反应了,如果接外显的话,本本身的屏黑了,但外显却显示正常,进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卸掉能正常进系统,本屏也没问题,但只要把显卡驱动一装,再重启就故障重现了,外显正常

网友:
切换LCD试试,或使用VGA Tool 设定一下

网友:
显卡驱动有问题,换个驱动试下

网友:
进系统黑屏,全格式化再做系统,不行换硬盘试试,还不行就是显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经格过硬盘了,还是这样,谁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
有条件的话,线刷个BIOS试试吧,不行就显卡了。

网友:
6#的说对了,是显卡驱动的问题,我重装了个系统,然后把显卡驱动卸载掉,用驱动精灵装了下驱动,就好了,呵呵,原来这么简单

网友:
第2次看见显卡驱动导致黑屏的

网友:
修好了就好啊,我上次修一个是显卡问题

网友:
你没有测屏工具吗,一测就知道屏是不是好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这边有个DELL 6000的外接也正常,接屏的时候时亮 时不亮显卡都换了。亮的时候进系统怎么玩都行。外接怎么样都正常。老大救命啊。。。。。

网友:
相信第一感觉  杀显卡
  重新做

网友:
屏线看看先,以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搞死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