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浏览器内存不能为“read"是怎么回事?[已解决]

楼主(2011-05-05):
浏览器内存不能为“read"是怎么回事? 不论是点确定还是取消网页全部关闭,用杀软也没有查出问题。该怎样处理?谢谢了。

网友:
有很多原因的额,先换个浏览器,杀杀毒,系统优化下,要是还不行就换系统一定好

网友:
这个我知道呀,问题是不想重装了。谢谢你的回帖。

网友:
恭喜你,你中毒了,把杀毒软件升级下,到安全模式下去杀最好,然后再用360修复浏览器,试下。

网友:
别的正常吗?去网上下个清理内存不能为read的软件

网友:
谢谢哦,我试试,只是最近才出现这个现象的。

网友:
换系统还是最快,哈哈

网友:
谢了,不换系统也可以解决

网友:
中毒了 杀毒吧

网友:
如果不是很频繁的话 将就下算了 这个问题很难查的 可能是 程序与系统部兼容 可能是杀毒与系统不兼容 可能是内存与系统部兼容 可能是某硬件与系统不兼容 可能是程序与某程序不兼容 可能是中毒 建议换个系统  不行就换内存

网友:
我的电脑也是
是程序与预览器兼容性不太好

网友:
我的电脑也有,希望学习一下!

网友:
如果是一般程序引起的,一般是你卸载程序后一些网络功能未删除干净,你可以到开机项里把相关程序关掉,这样不运行也就不会报错了,如果要彻底删掉,要找到相关内容,而且删除这些文件有风险,可能会出错更多,严重的可能会导致系统无法正常打开,所以,你可以先试着到msconfig里关掉相应程序遗留下来的网络小程序(通过文件名来识别)。

网友:
装系统是最快的了

网友:
问题很难查,你到网上查个小工具,内存不能为read修复工具。 再不管用建议你换个版本系统盘。很复杂、软故障比硬故障难查多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结果用过“解决内存不能为read的软件”有时可以大部分不行

网友:
卸载浏览器,在装个浏览器试试

网友:
可能是兼容的问题,把浏览器升级后这个现象没有了,谢谢各位的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