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700改高压板后奇怪的不触发问题

楼主(2011-05-05):
机器已经装完成,但还是像单板那样,加电自动触发,且开关键及触摸板开关失效)进系统一切正常)

网友:
拆除高压板后,情况还是不变

网友:
引起次生问题了 仔细检查以下

网友:
郁闷着,烦,我刷了一下bios曾好一会,但又不行了,现在在刷也都不起效了,汗汗…………

网友:
电池我上也是这样,,按照那样说就是EC的问题啦

网友:
另外这机器还有个怪问题,就是我在改高压板的时候改一个坏一个就点一,两下高压板就坏掉了,结果发现不能用之前那个高压板所接的地线,需要另外在找个地线使用

网友:
一定要细心细心

网友:
不会吧。咱也改过没出那问题。。。。这机子有的是上电就触发,关机后就不会呀。。
倒是遇到一个BIOS坏引起不触发的。。。。会不会因为灯管微脱焊,这情况多。不过不会引起两个高压条都坏哦。。。具体情况还得自己解啊

网友:
你查下CMOS电路吧,电池供电没有到南桥的话,或者到南桥很低的电压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另外查下EC芯片

网友:
谢谢各位给的宝贵意见,现在故障已经解决,不得不说真的好怪。本来是加电自动触发关机后如果不断开所有供电(包括CMOS电池)不然是不可能会触发的,后来发现如果单板装有CMOS电池开关触发是有效的(完全正常)在装机中不断测试是装到哪部分的时候会出问题,最后装到电池附近的螺丝时出问题了,只好又拆而且要拆的比较多拆到TOP(C壳)那里时才好,又装,,真是小心又小心的在装,已经快被它给搞疯掉了,昨天实在是被搞的不行了,今天早上来了拆一下,一装就成功了,(不知道稳不稳定,现在正在手上发这个帖子)

网友:
说不清楚的故障,手工问题。

网友:
装之前是什么问题,故障扩大了。。。慢慢查吧!

网友:
RTC电路不正常吧  这个机器不接CMOS电池的时候就是自己动开机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