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9

楼主(2011-05-05):
接键不能用,换了同行号的驱动板,还是不行呀!求助中。。。

网友:
你就这么几句话概括吧  我想没有几个会帮你的

网友:
什么故障总的讲清楚吧,让大家猜吗

网友:
三星19好几个型号 你的是什么型号的 三星19还有拼装的假货 你去淘宝看看真货的板子是什么样子吧

网友:
这个可能要找神仙。平凡人的话太难了。

网友:
按键不起作用,不一定都是驱动板引起的.有可能是别的按键漏电引起的.

网友:
按键不好用可能是键控板坏了 不一定就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
无论如何,换了板子还不好用,,那按键查了吗,,

网友:
从按键查起……

网友:
按键这东西最后一起换新才没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