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通用高压板怎么接

楼主(2011-05-05):
一台液晶的高压板坏了,买了通用高压板回来,接上没反应! 控制板上是6根线,2根地线,一个12V,一个5V,开关和亮度控制!不过原装高压板12V是直接供在高压板上,再到驱动板的,现在不知道怎么接,接上后没反应?怎么回事

网友:
不过原装高压板12V是直接供在高压板上,再到驱动板的 是什么意思啊 ???

网友:
如果原机是电源高压一体板,断开12V高压供电,把通用高压板VCC,GND,ON/OF对应接原板即可,ADJ不用。

网友:
原来是12V直接通到高压板上,然后再到那6根插线上的,6根插线有12V,2个接地,一个开关和一个亮度,还有一个是5V,但通用高压板上没得5V的借口,怎么改

网友:
你原来的电源是接到高压板上的吗

网友:
一体板输出应该是有12v同5v的,可以用表找找看。

网友:
通用高压板是没有5v的,原来的高压板上5v的电压,是电源板接过来,再转接到驱动板上的,你只要接通用高压板12v,地和开关线.然后把5v电压接到驱动板上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5V到哪里去找呢,通用板高压板上没有5V的嘛

网友:
从电源板上接5 v电源到驱动板上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通用高压板不要5v 只要有12v 就够了啊。

网友(点评):
高压板不需要12V什么需要12V???????????????

网友:
谁有完整的资料啊 拿来分享一下三 谢谢

网友:
接完线了,要把板上坏的高压部分去掉。

网友:
找三条线  供电 接地 开关

网友:
6根线,应该是2个12V 一个ON 一个ADJ 两个地吧

网友:
通用高压板上不要5V

网友:
回复 网友B:

高压板该法 与测试灯管的该法

网友:
改高压简单多了,只要你知道高压的工作条件是12V,接地。3V开关就好办了。

网友:
有没有高手上阵,期待更好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