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类型

楼主(2011-05-05):
gddr5和ddr3有什么区别

网友:
没有见过,帮顶下

网友:
     从性能上来说。DDR5的速度、容量都比DDR3高一个档次;从外观上来讲,面积也比DDR3大一些,脚位多几十个,工作电压也更低。总而言之,DDR5是DDR3的升级产品.DDR5出来后,DDR3就要逐步被淘汰,就像现在的DDR和DDR2一样。

网友:
那DDR5现在是在那应用得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在高端卡上,而且会越来越普及。

网友:
没有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