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短路

楼主(2011-05-05):
一块杂牌主板,去掉12V供电亮一下停,不知是哪里问题上

网友:
你插那个12V上去也是亮一下停?

网友:
是否有供电芯片或效应管短路

网友:
12v短路了,

网友:
先打一下供电的对地值,看看是哪路的问题,再修。

网友:
12V短路,IC一般估计都坏了。

网友:
打下ATX的3.3 V  5V  12 V的对地值看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