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505N打印机打印空白

楼主(2011-05-05):
hp 1505N打印机打印1张时正常,连续打印几张时提示卡张,拆机后将传感器和内部进行了清洁,用皮吹,吹了几下,装上后就打印出空白页了.但是不再卡纸.请教各位是什么原因.
打印机打印
打印机

网友:
中途停机看看鼓上有字不 。清洁下转印辊那

网友:
你看下是不是没有充电,曝光没有

网友:
看下激光器

网友:
没有充上电,更换新的电源板故障解决.会是电源板哪里出现的故障?

网友:
空白页,一般是加电磁辊没加电,或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