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救帮忙看下图纸

楼主(2011-05-05):
如图,这个芯片是做什么用的,工作条件的关键测试脚是哪几脚,现在风扇不会转,查到这不能确定此芯片好坏了,求助。。。7脚和8脚的FAN_OUT没输出,3和4脚都是3.6V对吗?24脚也有个高电平的电压,要确定它的好坏还测哪呀?

网友:
风扇是不是好的啊,如果是好的就给他改成常转

网友:
回复 网友A:

风扇是好的,问题是人家显卡没坏,该常转噪音大,人家客户不一定同意啊,这是公司拿过来修的,本事DELL D630显卡缺陷的

网友:
千万不要改长转容易坏风扇,噪声太吵了,会要人命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DELL机器上常见的芯片,有温控作用!
如果它检测到机器温度过高就会发出信号关闭电源
如果出问题也会引起机器不触发的!

网友:
DELL的 机子是双IO 不行的话把另外一个也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哦 谢谢哈,如果这芯片从5和6脚直接连到风扇,是不是就是常转了,对开机触发什么的有影响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风扇无供电和IO有关系吗?

网友:
到了一定温度它才转吧。

网友:
DELL这个机器用软件看CPU温度到75以上好像才开始转的啊

网友:
不是啊,我摸着都烧手了,它也不转

网友:
看能温度不够 才不转 进系统 测一下温度看看

网友:
先不着急换东西

网友:
确定温度数值是关键,温度低了是不会转的,并不是炙手就会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