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17寸,12V滤波电容,换一个爆一个 【已解决】

楼主(2011-05-05):
配件不充足,害怕再换一直烧,直接换了个电源板了。现在来研究一下。 量了12v整流管阻值也没有特别异常,

装电容的小弟太粗心,,,真的是装反了。。。。。各位真细心。。。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压部分黄得厉害,怀疑是高压漏电了?

网友:
是不是你装反了呀???

看电容的方向很像

网友:
换新电容一开机马上就爆.还是工作一段时间再爆.如果开机马上就爆,那是电源稳压电路失控了.引起12v电源电压升高了.如果工作一段时间再爆,有可能是新换的电容质量不好,建议换耐温是105度的电容.

网友:
劣质电解 极性焊反 必暴 有些廉价劣值电解出厂时标注的电极就是反的

网友:
有可能是焊反方向,是电源反馈电路有零件损坏导致输出失控了.引起12v电源电压升高了

网友:
我看你图上的电容似乎接反了哦!

网友:
你电容装反了吧

网友:
从图片上看好像是把电容焊反了,焊反了会马上爆,而且响声很大,还有可能就是前面还有短路。

网友:
看图片好像是电容装反了

网友:
看样子肯定是反了啊,

网友:
你用多少V的电容?

网友:
不装反了,怎么会装一个爆一个呢

网友:
电容装反了,或者电容的质量不好。

网友:
我看照片里面的电容怎么像装反了呢?

网友:
质量再差也不会马上就爆吧     图片看起来的确反了

网友:
一、电容装反了,二、电容耐压比较原值小得多,三、高压包漏电,四、……

网友:
鉴定完毕。电容装反了

网友:
鉴定完毕。电容装反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399317

网友:
的确,此图所有的电容负极都朝同一个方向,只有楼主更换的电容是例外的。
电容一般就两种现象会爆,一是电压偏过,二是极性反。

网友:
12V的电容?
是不是上错了哦
耐压不够 爆了吧  你装个34V470UF的看看

网友:
排除电容装反的因素,你可以换个正品耐压25V的电容开机时测下电压不就明白了么!

网友:
怎麼看都是樓主你把電容焊反了  給大家回覆一下  問題解決了嗎?省著為你擔心

网友:
嗯    真的像反的额??????LZ有没有想过反了呢??????

网友:
哈哈。一看就是装反了。不炸才有问题

网友:
楼主好粗心啊,常规问题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装反了。。。

网友:
我也觉得是装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