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不显

楼主(2011-05-05):
DELL D620刚接手时灰屏,加焊显卡跑0.88掉电,去除显卡值球上问题依旧。
上下CPU时感觉有点紧,用洗板水清洗CPU座,上去,还是掉电,后加焊CPU座边三个大电感,加焊后清洗干净,上电正常,能显。
但测试20分钟,风扇不转,三桥都很热了还是不转,后拆机想风扇长转,从PCI座边飞5.3V电给风扇第一脚红线(注意要把红线挑出单连)。问题解决。

网友:
第1次加焊显卡后是好了掉电,还是依然不亮你才搞电感的?

网友:
第一次加焊显卡是上到0.88掉电,然后把显卡拆下值球再上后,还是掉电,但电压有时能上到1.03左右,我就清洗CPU座,问题和前一样,再加焊电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