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这怪问题

楼主(2011-05-05):
今修到一台台式主机,据客户诉说是接上了视频摄像头QQ就卡住了,关掉视频QQ自动退出来了了,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内存、CPU、系统以换了硬盘故障仍然一样

网友:
装个W7试试呗?

网友:
摄像头的驱动对不对?不上qq的时候摄像头使用正常不?

网友:
是不是摄像头坏的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遇到过类似问题,是电脑配置过低导致的。
你可以用TM2009试试。

网友:
版本不同也会导致。

网友:
换了电源也不行,换了TM2009也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