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显卡从外观和参数上怎么看

楼主(2011-05-05):
一个好显卡哪些参数重要是显存还是位宽

网友:
好显卡首先看它的GPU型号是什么,GPU是显卡性能高低的关键,这个就像你电脑的cpu处理速度。然后是显存大小以及位宽,最后是用料和做工了。

网友:
,,这个怎么说呢,,一般假卡板上的零件比较少吧,,贴片的电容电阻都比较稀少,,原厂的卡的PCB上密密麻麻的一在堆零件,还有档板,,低端卡劣质卡容易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