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南桥拆成这个鬼样子了怎么办啊!

楼主(2011-05-05):
本人新手,刚刚从基地买了280BGA,今天拿来玩玩,结果

取桥的时候我用的是那种手动的吸笔一点都不好用,比那种接在BGA上吸笔那是相差太大啦,吸的时候桥挪动位置
,把旁边的贴片电阻都弄没啦,主板南桥处点也没啦,像这种情况如何去杜绝啊兄弟们,还有这个怎么补救啊。
基地的280BGA还是蛮好用的如果下次多个灯加个连接在BGA上的吸笔那就好了,我就不用这么悲剧啦,兄弟们你们
取桥的时候都是用镊子吗?
谢谢大家,帮我一下!
===============月饼===================
又一个被吸笔毒害的无辜少年。唉可惜啊
打胶的,你用吸笔试试看能吸起来吗?775座子你用吸笔试试看??
吸笔已经过时了。只能对付平整的南桥,而且不能打胶。
还是镊子好用!!!

网友(点评):
这样取的又没有问题。拖掉锡。植株,焊接。。。OK了

网友(点评):
我的吸笔,在拆南桥时,被熔掉了,可能买的是垃圾货,很小很小的那种,30秒不到,就熔弯掉了!现在全改用镊子!

网友(点评):
应该是温度不够吧?桥上都掉点了

网友:
pcb看起来没什么问题啊,刷点锡膏用烙铁清理干净焊盘就好

网友A:
没用过吸笔 一般都是用镊子 比较好使。

网友:
谢谢大大,请教下焊盘处得那个孔先要用锡球填上去用风枪吹嘛,或者不管他清理干净焊盘直接植桥呢,谢谢。

网友(点评):
先把多的锡用烙铁清理干净,然后再抹点松香上去,上面加吸锡线,吸锡线上面用烙铁来回划动清理残余锡丝,清理完洗板水对付

网友B:
我上次用热风枪,加镊子完美取下北桥 !进步啊

网友(点评):
老乡你太历害, 我也是湖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吸笔 一般都是用镊子 比较好使。

请教,你一般怎么判断温度够啦可以取下来了呢,还有就是我觉得用镊子的话,桥与PCB的间距有点小啊。

网友(点评):
用测温线啊。另外,曲线跑到最后就可以取了。最好用镊子轻轻的碰一下,有胶的如果温度到了还是碰不动,等温度稍微升高一点,用镊子撬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上次用热风枪,加镊子完美取下北桥 !进步啊

恩,小生艳羡啊,可否赐教赐教啊!

网友C:
有吸管用吸管,没有就用镊子吧,注意一下就没什么啦

网友B:
回复 网友D:

师傅一般不让我动桥, 那天心里痒,!一个预热台,230度.风枪250度 .千万别让PCB坏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吸管用吸管,没有就用镊子吧,注意一下就没什么啦

恩,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D:

师傅一般不让我动桥, 那天心里痒,!一个预热台,230度.风枪250度 .千万别让PCB坏阿

哈哈,如果我有个可以带我的师傅就好啦。羡慕你啊兄弟!

网友:
一般情况下觉得用镊子还是好取点,用镊子碰碰就知道化没化了。还不会掉落

网友E:
一直是用镊子、相信自己

网友F:
这没多大关系吧
拖掉那些锡就可以啦

网友G:
我还没能力去弄南桥,只是看别人弄

网友:
剩下的就是拖锡了啊

网友:
关键是手抖

网友H:
只要不搞掉边上的元件,掉焊盘都可以补的。

网友I:
用镊子轻轻碰下,能动,用镊子加起来,然后清洗焊盘就行了。

网友J:
挺好的啊,楼主拍几张BGA的图晒晒吧

网友K:
看样子,焊盘没有坏,,

网友L:
楼主焊盘没什么问题呀

网友:
找一把镊子作为取BGA专用的,自己稍微做点改动,用锉刀把镊子尖部挫薄些,真往内部弯一下,以便取下芯片的时候勾住芯片,待锡株融化时往上一提就下来了。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M:
现在还没有能力弄,先看别人吧,学习下

网友:
用烙铁直接在桥的焊盘上拖走锡点下点助焊膏用吸锡线慢慢吸干净!注意力度不然焊盘锡点会不见了或连在一起的!

网友:
看焊盘情况良好呀,没什么 问题

网友:
拆得还算不错的呀!!清理一下焊盘就OK了!

网友:
又一个被吸笔毒害的无辜少年。唉可惜啊
打胶的,你用吸笔试试看能戏起来吗?775座子你用吸笔试试看??
吸笔已经过时了。只能对付平整的南桥,而且不能打胶。
还是镊子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直是用镊子、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没多大关系吧
拖掉那些锡就可以啦

恩,我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还没能力去弄南桥,只是看别人弄

下次你也有机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N:

恩,谢谢耐心回复

网友:
吸笔滑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只要不搞掉边上的元件,掉焊盘都可以补的。

我补补看,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用镊子轻轻碰下,能动,用镊子加起来,然后清洗焊盘就行了。

兄弟还是你有经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挺好的啊,楼主拍几张BGA的图晒晒吧

下次一定拍,给基地宣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K:
看样子,焊盘没有坏,,

感谢耐心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焊盘没什么问题呀

恩,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M:
现在还没有能力弄,先看别人吧,学习下

恩我们一起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