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屏

楼主(2011-05-05):
AOC19的液晶显示器绿屏,能是什么情况造成。
怎么维修呢?

网友:
如果是LVDS接口拆屏用通用板点试下看是否屏坏

网友:
会不会是缺色?程序会不会有问题呢?

网友:
换一根屏线试试

网友:
菜单正常不 。正常查vga输入那。不正常查主芯片和屏线和屏芯片的LVDS信号

网友:
要先判断是屏的故障还是板的故障,所以楼上说的很对,要说明菜单正常吗,,

网友:
数据据有问题也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如果能看到图像偏绿的话你进工厂菜单复位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