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SP4BGL-MX/S内存供电3.4V

楼主(2011-05-05):
闲来没事,从柜台里找了一块以前没修好的板子,当时换的I/O没有好,今天看了一下,加焊了一下I/O,开机内存报警!之后怎么也不跑码了,看了一下内存的供电管,上边的一个已发黄,型号是9915H ,取下之后测量已坏,换了一个开机跑码,内存报警!于是把下边的也换了,开机,上面的几秒钟冒烟了!再换一个上面的场管,还是内存报警!后来又换了两三个还是报警!我上内存打阻止卡,内存电压3.4V,最后又找了半天找了两个9916H换上,还是内存报警!BIOS刷过了 !求思路!!

网友:
此板已修复!看了几位仁兄的回复,风枪吹了一下北桥和CPU座,开机正常跑码!

网友:
搂主可以把你的这个板的  BIOS给我刷下吗/》因为这个是清华同方的 主板0,我下载不到这个BIOS,谢谢你,,

网友:
吹北桥和CPU座,内存电压就下来了?真是想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