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接高压条方法

楼主(2011-05-05):
那位大虾知道  怎么分辨那条是控制线啊       高压板上那么多  怎么量啊

网友:
12v  GND  ON/off,就这三条线,一般板子上都有标注的

网友:
量一下就行啦,保险那里肯定是主供电,只要找到个地线,在量一下3。3电压基本上就行了,像这种问题,修不好,直接改了,

网友:
那好改啊 一个是主供电大于或等于16 一个是接地 一个就是三伏的控制 从屏上接也行

网友:
高压板上都有标注啊.如果沒标注.那就测一下高压板上的滤波电容,与电容正极相通的,那是电源线.与负极相通的那是地线,开关线一般经个电阻与一个三极管的基极相连.

网友:
就那几条线,,仔细研究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