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K45不触发

楼主(2011-05-05):
接一块同行主板板号是TY640/TY040 ,故障不触发初步测量,主电压不出主电压。Q4 D级无电压输出,打dcin阻值不短路直接飞线把Q4sd导通。导通后还是不加电,无待机电流。查待机电路,待机芯片u41/8744。供电21脚正常,再查20脚,无线性5v产生,测4脚,总控脚,0.2-0.8 跳动,问题就在这,找到R378,有发黑迹象,找个1K电阻换上。待机0.01。按开关电流直跳。外接亮屏。后来摘掉Q4上飞的线按开关电流崩到0.8立刻就掉电。同行的板不挣钱就不再研究了恢复飞的线,让客户拿走了。

网友:
加上图纸

网友:
对照图纸查一下IO的工作条件具备不。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试一下

网友:
这芯片有供电没线性5V一般为芯片坏

网友:
我也有一快同样的板 故障也一样 哪位大哥有高招啊 指点一下

网友:
楼主,我是菜鸟能不能问一下,线性5V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不好修哦,修不好找我换版呵呵

网友:
你不应该飞线,应该检测Q4的G极的线路上的元件有没有出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不懂哦,请问楼主DCIN的测试点是哪呀?通过转换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