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Q300S不触发

楼主(2011-05-05):
神舟Q300S不触发,来时短路,5Vaux短路了(还有管理的SC1404坏了),更换后3vaux和5vaux出来了。但不触发-----发现按开关后5vAux和3vaux都在跳变(主供电19v也有跳动)。我想是有短路。打阻值没发现问题。哪位老师。大哥给个方法?谢谢!
   现在发现待机时测电压5V,按开关后无反应。5V待机变为4.67V 另一组3.3V 变为3.08V 其实整个芯片SC1404 的电压都有变动

如VL也由5V变为4.67V 在论坛发现在好机上SC1404的SHDN为11V,而我这机子一直为5.93V这一组我跑电路没发现问题是由V+的19V经电阻过来
我不查后面的时序就是因为5V和3V aux都不正常。现在不知道怎么弄了。那位指点一下谢谢(sc1404换后一样。我参考了论坛的一好机的SC1404电压发现就SHDN和 VL不正常。----VL不正常把VL滤波的电容换了。把升压的两个二极管也断开了。----按开关后VL就变成了4.67V,这个电压应该不正常吧。所以在修这块。各位大哥指点一下谢谢

这板子是被修过的,现在发现IT8502的晶振两脚间的两颗电阻被 换过了。原来是20m和121K。找了N久没找到,我用10M和100K换上还是不工作,我想是IT8502没起振吧。(后面南桥的VS电压1.8和3.3没出来) 不知道晶振间的电阻我用的可以代换不?哪位大哥说一说

网友:
烧一下5V电压,应该是5V还有短路

网友:
待机无跳变,按开关有跳变,说明已经开启了。只能说是转换时后面有短路的,保护了

网友:
对照图纸查IO的工作条件都具备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