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6ZG 不触发

楼主(2011-05-05):
这个机器是进水机器 拿来的时候没有待机  3V 5V  待机电源控制芯片是TPS 51427  发现此芯片的主供电脚6脚掉线了  接上线过后 有待机了 3 5V也出来了 但是按开关没有任何反应 待机电流为0.02.这个机器参与开机芯片是KB926QF 南桥82801IBM .测试KB926QF供电 VCC 9 22 33 96 111 125 脚 有3.3V   AVCC 67脚也有3.3V供电。 测试32脚开机信号 ON/OFF 3.2V 按开关同时变为低电平 也有反应。 测试122 123脚 晶振  也有电压 117脚PBTN_OUT 此脚是给南桥的开机信号没有 。不知道本脚本就是高电平或者是低电平 102脚EC_ON 没有电压 100脚EC_RSMRST 也没有电压  EC_PWROK 没有电压 现在就是不知道KB926QF 还需要满足那些条件或者其他地方哪里有问题 请各位老师指教下 KB926QF 已经换过了

网友:
南桥晶振有振吗?可以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PBTN_OUT#这个信号 EC还没有输出给南桥啊 是南桥那面的问题了吗?

网友(点评):
犀利哥造型就是酷。

网友:
换个EC,这种EC易坏

网友:
BIOS  是ISA的话可以刷BIOS试一试

网友:
这个信号现在是低电平 就是不知道正常情况下这个机器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
待机正常的情况下,EC-RSMRST待机复位为高电位。当然特殊情况除外,我碰到过东芝的可以触发,RSMRST为低电位的。一般情况下此信号为低电位,说明待机电压不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这个机器EC_RSMRST 现在就是处于没有电压的状态 电压不正常吗?

网友(点评):
EC_RSMRST 低电平正常的,不用考虑它,仔细检查一下进水的位置,有无电阻变质,再不行刷一下bios吧

网友:
查一下图纸看是不是还有待机电压不正常,然后看COMS复位正常不

网友:
RSMRST 有的是触发之后产生的,有的是待机就有。你自己找找图纸上的信号看看。不过可以肯定触发后一定是高电平的。南桥工作条件,RTCVCC 晶振起振 RSMRST高电平。还有接到EC发来的开启信号就可以输出S3 S4高电平了。

网友:
EC_RSMRST 应该是高电平,否则不触发,我记得IO有一个鲛LID,不知这个脚什么电压。

网友:
最好找个示波器看一下晶振有没有波型,EC_ON信号应该为高电平。PBTN_OUT 这个信号应该也是高电平,最好先看一下还有没有哪里断线,毕竟是进水的机子,如果还不行,再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
BIOS  有没有   EC  有没有复位

网友:
EC_RSMRST  开机应该有跳变的  EC供电正常,时钟也正常,就剩复位了 复位不正常是不会正常工作的,也不会发出信号给南桥

网友:
查一下开关信号是到哪了 来判断是EC还是南桥

网友:

这个机器是进水机器 拿来的时候没有待机  3V 5V  待机电源控制芯片是TPS 51427  发现此芯片的主供电脚6脚掉线了  接上线过后 有待机了 3 5V也出来了 但是按开关没有任何反应 待机电流为0.02.这个机器参与开机芯片是KB926QF 南桥82801IBM .测试KB926QF供电 VCC 9 22 33 96 111 125 脚 有3.3V   AVCC 67脚也有3.3V供电。测试32脚开机信号 ON/OFF 3.2V 按开关同时变为低电平 也有反应。 测试122 123脚 晶振  也有电压 117脚PBTN_OUT 此脚是给南桥的开机信号没有 。不知道本脚本就是高电平或者是低电平 102脚EC_ON 没有电压 100脚EC_RSMRST 也没有电压  EC_PWROK 没有电压 现在就是不知道KB926QF 还需要满足那些条件或者其他地方哪里有问题 请各位老师指教下 KB926QF 已经换过了   ON/OFFBTN#是接的开关 这里电压是16V左右 经过D49到Q122场效应管的D极 此脚也是16V左右 这有点搞不懂了 当按下开关的时候 Q122的D极同时拉低  但是G极 EC_ON#这个信号没有输出 一点反应都没有 此管没有坏 已经换过了 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还有一个ACIN查一下有没有高电平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兄弟,请教一下。你是怎么把PDF文档中的某一页上传上来的啊?是通过截图软件吗?是的话请告诉我是什么软件,我通过QQ截图,上传不了,格式不对。谢谢

网友(点评):
把QQ挂上按下ctrl+alt+a就可以了。。。。方便快捷。。

网友(点评):
晕。。忘记说了。。截完不要双击鼠标。。要右击点击保存或另存为。。如果上传最好选择JPG格式。。

网友:
就是通过QQ

网友:
LID#SW#   ACIN   以入EC_RST#看是否正常,不行换个EC

网友:
20楼的信号才正解,ACIN, LID,ECRST,此机器图纸我没有看,如果是ISA的BIOS还应该注意低位地址线上的波形,进水的机器不用考虑BIOS软件,更多重点应在断线,电阻电容腐蚀和EC及南桥本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