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主板 不定时死机 问题

楼主(2011-05-05):
"富士康主板  AMD2300+处理器  希捷并口硬盘"        老是死机啊?  ?   经反复测试,排除内存、硬盘、显卡、电源的问题。排除系统问题。       就剩主板了,看主板外观换过三个6.3V 3300 的大电容。       其他的看着也没什么问题了。。。。。。   在吗回事呢??????求助!!!  (不定时的死机, 以排除系统、软件问题)

网友:
cpu散热不良,或MOS管供电不良。

网友:
看看CPU .南北桥温度高吗

网友:
那就把那三个电容换掉试试。

网友:
有三种可能.要么时候CPU风扇散热不好.北桥问题.有地方爆电容没有

网友:
CPU座子空焊,我碰到过。

网友:
新手前来学习,朋友们多多关照

LeeDJ -1 不要灌水!

网友:
你看下CPU的散热是否稳定桥的温度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