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 急急 东芝SS1600 开电掉电0.22A掉回0A??

楼主(2011-05-05):
板号为A5A000949,。。。量各个电压对阻值都正常,没发现不正常的。。有一个1.8V的电压插上电源就会有的,不用开机也会有的。。。。。。然后就开机瞬间去量各个电压。。1.2V   内存供电2.5V  CPU  0.83V    然后其他电压就没有了。。发现一个电感谢没有电压出来,不知道正不正常。。。。图中所指的。。跟着这个电感谢去,跟不了。不知道谁控制他的。。。。
也没有找到图纸。。。。。所以上来求助。。。

网友:
是充电的吧!没电压也正常啊!cpu供电只有0.83低啊!

网友:
不是充电的。。。充电的是在1.8V的左上角。。那个才是充电的。。。

网友A:
那你测这电感与那个芯片相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测这电感与那个芯片相连啊!

与图中的芯片相连。。。。

网友:
上面写着。第一行928 第二行T44CAD

网友:
把电感翘起来、量一下两端

网友:
用电烧那个电感

网友:
查SB相关的信号

网友B:
我想问一下,3V ,5V出来了没有?

网友:
你那几个信号都没弄明白哦。

网友C:
是不是  内存  参考电压

网友:
应该就是这个电压没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  内存  参考电压

感觉有点象。。。因为走到内存槽附近的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一下,3V ,5V出来了没有?

这个机器待机时没有3V 5V 的,,按了开机后才有3V 5V。。。估计这种机就是这样的。。。

网友:
待机时,插电池充电吗?CPU0.8v电压低,估计1.2v的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触发瞬间你测一下哪个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换个那个小芯片 看看啊

网友:
那个电感没电压出,那有没有电压进呢,还有就是它不会不跟其它元件相接的,慢慢的仔细的找下看

网友:
我在板上的其他地方找到这个一样的芯片,,对换过后。。。1.25V电压出来了。。
不过进了系统后用着用着就断电了。。再开的话跟原来的故障一样。。。。

网友:
为什么对换后好了一段时间啊。。用着用着就断电。再开机又是这样。。
证明这个芯片是好的。。可能这个芯片是受一个世片的控制吧。。。
一般是什么造成这样子了,用着着又不行呢。。。。

网友:
这种原厂板不是太好修,你这个电源跑跑线吧看看对应那个芯片然后再确定很有可能是充电芯片!

网友:
i没图纸。。对这个又不熟啊。。。。不知何从下手啊。

网友:
不是。。。是追到一个MAX 1993E这个芯片。。开机瞬间去查VCC 5V    VDD 5V       SHDN也有5V      V+    经过一个电阻与内存供电相连的。。也有2.5V

好象是芯片的工作条件基本都正常了。。。但是没找到这个芯片换。。。

网友:
对了。。这块板1.2V也是用这个芯片的。。我就跟1.2V对掉。。。
对换后。。开机瞬间去测1.2V,,只有0.85V电压不正常。。估计芯片是坏的。。
但是把1.2V上好的1993E装上内存参考电压1.25V上。。。。结果也是没有电压出来。。
奇怪。。。。

是不是1.2V出来后,,1.25才出来的呢??????

网友D:
这个电压有可能是和南北桥有关的1.5V那个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压有可能是和南北桥有关的1.5V那个电压

1.25V是内存参考电压来的。。。。。你怎么说到1.5V呢????这个没有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