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昂达N78GS主板装完系统进系统死机,主板断电。什么情况

楼主(2011-05-05):
急求昂达N78GS主板装完系统进系统死机,主板断电。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内存,CPU,硬盘都没问题·。全部换过。

网友:
换系统盘试试,散热怎么样

网友:
电源  主板电容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2012-04-06):
不进系统不死机?那你还是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系统死机!不蓝屏  主板问题。
换系统试试。有可能是系统封包不好!

网友:
电源换过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