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53黑屏,

楼主(2011-05-05):
三星953黑屏,电源很安静,次级没有一点输出,电源块DP104的三脚只有3伏电压,明显不正常,查两个180K启动电阻完好,在三脚接有一个30伏的稳压管,焊下测量击穿了,去掉不用,显示器点亮,好久不修CRT了,有点生了,这个是三星的通病,望同行修的时候,少走点弯路,特发此贴
通病
黑屏
三星

网友:
三星CRT显示器,一般都是使用这种电源块,电源没有输出,首先就是要怀疑它,

网友:
没修过CRT,现在CRT要修的客户也不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