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内存供电在哪里

楼主(2011-05-05):
今接到一块富士康主板型号K8T890M2AA--RS2H主板内存插槽外边一条由供电,但是里边一条
没有三点三伏。顺了半天也没找到具体供电从哪来,希望各位赐教,此主板跑马C1报警,

网友:
2.5Vj是DDR的,不知道LZ几代内存。

网友:
你那的不是内存供电哦,内存DDR供电2.5v,DDR2供电1.8v

网友:
3.3V是开机电压.内存供电一般DDR2是1.8V.DDR1是2.5V哦

网友:
晕!第238脚是3.3V内存供电脚,1.8V是第64脚电压好吧,现在是1.8V有就是没有3.3v。内存报警。

网友:
没有3.3V就从橙色线直接飞跟线算了咯~

网友:
这板内存供电是1。8V。

网友:
3.3V是内存系统总线    1.8是内存工作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