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长城显示器电源按键关闭电源灯还亮蓝色!什么原因?

楼主(2011-05-05):
今天一客户送来的一长城显示器,通电正常显示。问题是,怎么都管不掉显示器上的电源指示灯。电源按键没问题。

网友:
厂方设计就是如此吧,灯亮告诉你正在通着交流电,。

网友:
对我支持2楼

网友:
你试试设一下出厂设置试试看看.如果还是那样的话就是厂方那样设置的.

网友:
我现在一台三星940BW 更换通用高压板后,灯管通电直接亮,原5V电压,现在用12V,刚开始还能开机,现在开机无反应,通电背光灯亮,郁闷中。正像张先生说的,故障没解决却把问题扩大,基础不行啊

网友:
厂方设计就是如此吧,灯亮告诉你正在通着交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