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U盘制作IBM BIOS盲刷

楼主(2011-05-05):
如题,有这方便介绍或链接的请发给我
另外,为什么下载了IBM BIOS后,把*.exe文件解压出来,看不到前辈们说的*.fl1和*.fl2的文件,只有一个*.img的文件

网友:
只有一个*.img的文件,要用winimage软件的打开就可以看到*.fl1和*.fl2的文件了,至于盲刷我没有弄过,我以前师傅有弄过一下,好像U盘要越小越好吧,这样一般机器都可以的,不然盲刷成功率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