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板有铅无铅。?

楼主(2011-05-05):
主板 94V-0  JMY-4
06230-5M
48.4Y001.05M
PAMIRS DISCRETE

081 9-21-21
显卡 NVDIA
20N3BE 0820A2A
TAIWAN
NG4091.02W
G86-630-A2

因为没有三温的BGA,经常碰到无铅的主板焊不动,导致主板报废,不知道怎么识别。请高手指教!!

网友:
无铅的,BGA的温度低了。

网友:
这是HP V3000的965独立显卡的板子,无铅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看来我的BGA没法做啦

网友(点评):
基地不是在做活动吗?去搞一台啊,我也刚要了一台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哎,谢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客气,只能帮你这些了。

网友:
无铅的说。。。

网友:
我一般台板都用有铅82801焊,笔记本都用无铅82801焊,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

网友:
我用2000元的BGA一样做无签,加焊,值球天天干,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问师父 有什么窍门吗?指点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会有办法解决的,不行就换板!

网友:
应该是无铅的。

网友:
无铅的温度要高些.我这台BGA是07年买的用;了10000多三温去的.可以做.建议你们去买xxxxxx的还可以

网友:
无铅肯定是的。但做显卡还得细心才是哦。

网友:
无铅的,但三温区要全开,不然主板会变形的哦!

网友:
谢谢啦,发了这个帖子,我已经知道怎么去分辨有铅无铅啦。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
无铅的 我买的也是 ***** 不推荐ZHUO MAO 或者QITAPAIZI

网友:
是啊这是无铅的。要求高点。

网友:
现在的新主板都是无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