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SL410K 显卡问题!!

楼主(2011-05-05):
今天客户送来一个笔记本 联想 SL410K
不装显卡驱动的话 可以进去系统(XP/WIN7) ,装上显卡驱动后就是进不去系统!
别人说是内存的事,我换内存了,不行
还有人说是显卡问题,我说了,是集成的 不是独立的!
我估计不是显卡的问题,大家有谁遇到过这个问题,帮我解决下!!!!!

网友:
应该是系统盘的问题,换一张试一下。有些版本不行,前两天也遇到一台,装了好几次才装起来。

网友:
这款机子,我处理过,你要装完整版,你装的系统肯定是GHOST 的,花点时间去装系统吧。装好了谢谢我。

网友:
楼主可以试一下萝卜家园GHOST的系统吧,兼容性好点,

网友A:
多装几个不同板本系统

网友:
安装GHOST,释放时不要装显卡,到官网重新下载个网卡驱动

网友:
只要你的硬件没问题的话 用安装版的系统绝对没事

网友:
回复 网友B:

WIN7安装版 我试过了,不行。只要装显卡驱动就黑屏,
但是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接外接显示器,可以看到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装几个不同板本系统

WIN7的安装版 我都试过了,就是不行
我估计是硬件的事!!

网友:
回复 网友C:

WIN7安装版 我安装过了,都不行,但是XP的安装版 我倒是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