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克板北桥电压低

楼主(2011-05-05):
今天到手一块斯巴达克的板子,刚开始不加电,测pci14无电压,跳线有5v,后测1117有正常5v输入,无3。3输出,换了一个好了,之后开机加电了,本以为好了,没想到不跑码,测无桥供电1.5,然后看mos管没有控制,换了个rt9214,没好,但是发现南北桥特别热,不知到怎么弄了,哪位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把供电场管一起换了试试。还有查下9214的工作条件

网友:
南桥缺少桥供电也会发烫的!~把桥供电的2个管子都换了吧!~

网友:
新手前来学习,朋友们多多关照

网友(点评):
朋友 不要重复发这样的回复 小心版主扣你分

网友:
把所有条件走量了 再找不到就换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