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a 三声报警机器不亮机

楼主(2011-05-05):
这三声报警 声音是一样的   长度也是一样的     请教各位高手谁 修过   还有就是电流跳的不正常  能跳到0.78 左右      急求

网友:
兄弟显卡报错呀  把显卡加焊一下就可以好了

网友:
三声一样长  还是一长两短 还是四声一样长

网友:
应该是一长两短吧!是显卡,如果是三长的话,你最好还是换一条内存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显卡是不是G86-630-A2 容易坏件哦。

网友:
做显卡吧,F41A显卡很容易空焊

网友:
显卡虚的可能性大,打值看下

网友:
电流0。78还没过内存   加焊什么显卡哦    3声一样的报警本来就是内存报警  不显就知道加焊显卡怎么行   照大家的意思   不触发加焊显卡也行?

网友:
先换内存试下,然后再做显卡。先易后难原则。

网友:
建议先查内存,后显卡

网友:
应该是内存吧

网友:
问题解决了  是内存插在下面的槽子就好了  呵呵

网友:
哈哈哈 是个板卡级故障 ,差点误伤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