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色快车】关于集显的问题

楼主(2011-05-05):
这两天有几台机器,都是同一个问题,那就是不装显卡驱动能正常进系统,
装了显卡驱动进系统就黑屏,它们的显卡都是915GM或945GM的,
当然排除了别的问题,内存硬盘都换了也一样,感觉集显不好做,
有没有人碰到这类问题,只有做显卡才能解决问题吗?

网友:
显卡可能性大,但也不排除BIOS问题。

网友:
加焊下  不会对芯片有影响的

网友:
其实一样的,和外显一样

网友:
应该不会是北桥,恐怕是驱动装错了。

网友:
只有换显卡了,集显的驱动不容易错的

网友:
以前搞过一个HP的,集显的,换了915北桥还是一样

网友:
945的桥都不好做哦.太老了,刷个BIOS保显一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