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DELL PP29L的BIOS

楼主(2011-05-05):
这个本开机不亮,外屏也不亮,电流是开是1.1-----1.3------1.2A 去了内存是一直是1.0 A 怀疑是北桥的问题,这个本有通病吗? 还是先写个BIOS保险...........
通病

网友:
不用刷了,直接搞NB

网友:
按D开机试一下屏有没有亮?

网友:
按D开机是怎么回事? 这个风扇上没有一点灰!是AMD的CPU

网友:
BIOS 基地里没有的下载吗??

网友:
我加焊下试试

网友:
加焊后,就亮过两次,216TQA6AVA12FG 这个北桥爱坏吗?故障还和原来一样,现在分不清是不是内存,还是不过显卡

网友:
换了CPU换了北桥一样,加焊南桥也一样,加焊CPU座也不行,测内存对地值对称,没法了!!!

网友:
像是不过内存,测内存时钟,供电都正常

网友:
电流到1。24A就不动了,BIOS基地上找不到。。。。没人高手给支点招吗?

网友:
我又加焊了一下所有的芯片,还是一个样

网友:
最后换了个南桥也不行,客户要的急,只有放弃了!测内存上波形一闪就没,南桥和北桥之间的总线波形也是闪一下就没有了,帧信号也是一样的,不知道怎么下手,是从CPU开始呢?还是?? TRDY 没有波形,不过南桥,带的外设我都拆了也不行,头大了!!!

网友:
高手都潜水了吗?

网友:
时间太长了,还客户了。。。。。

网友:
建议换北桥

网友:
这个贴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