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35 插内存 SLP_S3 SLP_S5 会跳 不插内存正常

楼主(2011-05-05):
CQ35 插内存 SLP_S3 SLP_S5  会掉下来 然后再上去  再掉下来 反复几次 就重启了、、  不插内存SLP_S3 SLP_S5 都正常、短接一对显卡和北桥之间的差分信号也不会出现跳的现象。

监测R_EC_RSMRST#发现有杂波、拍了视频下来、传到了115上。
下面是RSMRST的波形
http://u.115.com/file/dn6qv466#Download
MOV02847.mpg

R_EC_RSMRST#与三个地方有关联:EC_RSMRST#、PM_PWROK、待机电压的PG信号。

如果断开PR317、触发两秒掉电、同时电源识别灯会灭掉、、、

监测+3VALWP、+5VALWP、、、发现插上内存后+3VALWP也会有向下的脉冲、和EC_RSMRST#差不多、、不插内存就没问题、、、

换掉了待机芯片、PC309、上下管、电感、把第4脚和第3脚割断、接在了17脚VREG5上、都没用。

修了几天都没什么进展、、请大家帮忙看看要怎么修、、、修好有奖的喔、、、谢谢大家!!!

http://u.115.com/file/aqzs0kqn#Download
LA-4731PR10_DIS_0216(cq35).pdf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方向错了、以前没有去刻意检测过RSMRST、不知道那个杂波是不是正常的、、、不过不插内存的时候不会有那个杂波、、、、、如果大家有别的切入点、希望能指点下

网友:
肯定是NB虚了

网友:
南桥坏掉了。

网友:
我感觉 能出来的信号  都没什么问题   要看哪一些没出来   你看以下    sm-ck  sm-da   有没有问题

网友:
楼上的都是高手,动不动就南桥,北桥的,仔细看下楼主的现象吧

网友:
我想南桥的可能性大

网友:
SLP_S3 SLP_S5 是由IO发出的,我感觉应该先换个IO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详细说明下 谢谢

网友:
该不会是内存问题吧
我原来修过一个烧过内存的板子 怎么换怎么弄就跟你说的一样  只有上金邦的内存能过  上其他牌子都不过
试试 看看 也许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以前用万测SLP_S3和RSMRST,只发现SLP_3有问题,所以换了南桥。

网友(点评):
换的南桥质量有保证吗?再就是别忘了基本的维修规则——查下时钟。

网友:
回复 网友C:

内存换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好像是ICH发给EC的

网友:
有的机器不好维修,不行就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没有换个IO试试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EC换过  BIOS刷过  南桥换过  显卡换过

网友:
这个难啦,我也碰到了

网友:
反复检内存不过,反复重启,还是修内存供电这一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