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师傅刷过JX-NT68167这种板子,进来说说怎样刷。

楼主(2011-05-05):
有一块JX-NT68167的板子。想刷成方屏的程序。请高手指导。

网友:
要编程器对应厂家程序才可以烧录

网友:
B.NTA93A和B.NTA91B就是用的这个芯片,你可以用它们的软件试试。

网友:
感谢1.2楼的热心回复,已经刷机成功。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用什么软件刷的呢?

网友:
EasyWriterV4.1或是4.1以上的版本都行。软件论坛里有.

网友:
EasyWriterV4.5

网友:
我的刷写老是提示Set Extend address F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