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 HP V300 集显

楼主(2011-05-05):
接来时点不亮,拆完后发现北桥6150被焊过,就直接加焊还是点不亮,但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不插CPU量的电压为1.5V,插上电压为0.9V , 请教各位大哥 这是CPU坏啦吗
cpu
点不亮

网友:
换个CPU试下不就得了,应该不是CPU坏了

网友:
你是假负载是1.5v真u0.9v?

网友:
只能先换个U试试看,不行就换北桥吧。。。。。

网友:
就是没现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