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师傅们,请教4511GH和4525GEH能代换吗?

楼主(2011-05-05):
一台LG1942SP液晶,开机电源灯闪烁,发现高压板上的MOS管4525GEH右侧两脚击穿,手头有4511GH与之外形相似,但不知内部结构,不敢贸然上机,请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电源灯闪烁
电源

网友:
可以,但要注意输了电压是多少.4511GH比4525GEH耐压低5V,4525GEH耐压40V.

网友:
自己先上百度找一下先。

网友:
谢谢两位师傅帮忙,经代换试机正常,管子温升很低,根据部分印板图和4511GH引脚接法,推断此管和4525GEH可能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如图(画图程序化的,
见笑了)请师傅们斧正。在网上没有找到他们的资料,

网友:
可以换,我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