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几个芯片用什么能刷写?电脑横机的主板

楼主(2011-05-05):
我这里这几年电脑横机比较多,织羊毛衫的机器,修的人没有,都是只会换板,问他们懂一点的人说是有几个件里面有程序,帮我看看看看要怎么样才能把程序读出来,换新的空片再怎么刷进去
SH7032 9H3 HD6417032F20    , HD63266F , EPSON S1D13806F00A1 , NEC D71054GB 0537NX003   图片我在淘宝找的,就是想知道用什么编程器能刷写这些芯片,或者别的方法能刷写

网友:
这个东西要看你有多少量,希尔特里面有的可以用,买一个座子大概要2000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A:

希尔特什么型号  好几个型号我都搜索过没有这些芯片型号

网友:
程序你是读不出来的,人家会加密的,,

网友:
楼上正解!都经过加密处理!
解密的话都需要上万元一个芯片!

网友:
HD6417032F20是ROMless型的MCU,也就是无片内ROM,所以根本不涉及解密。
D71054GB是定时/计数器,不是MCU,所以根本不涉及解密。
HD63266F是软驱控制器,S1D13806F00A1是嵌入式RANMAC LCD/CRT控制器,我估计也不涉及到解密。

网友:
如果是PLC 的架构,  我都可以帮你解密, 上载程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版主知道怎么样刷写吗?  还有一个芯片ATMEGA8 16AC 0250

网友:
已经告诉你HD6417032F20、D71054GB内部没有ROM,那自然就不涉及刷写的事了。HD63266F是软驱专用IC,出厂时应该有程序的,这种芯片没必要让用户再劳神自己做研发;S1D13806F00A1的资料我没有,但我想也不会有刷写的问题。
ATMEGA8如果用在国内厂家产品中,想复制基本都要先解密的,好在解密费用很低。几年前有个朋友曾发给北京的公司解过,800元/片,现在价格应该更低。

网友:
工业设备一般在设计上保护效果都比较好,出现像主板换桥这么大规模芯片的情况是比较少的,主要故障集中在电源、接口、通讯等方面,一般核心部件不容易坏。如果损坏,维修量不大的情况下一般不值得修理,维修成本很可能比买新的贵(进口除外)。
横机,驱动器坏的可能性大些吧!

网友:
作为烙铁派,我自知难而退之。FPGA之类都是一人做而亿万人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