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设置无法保存

楼主(2011-05-05):
接一客户板 说是CMOS无法保存,想这个简单吧 就去量CMOS跳线上的电压 正常,这可不好办了 一般情况下CMOS设置无法保存 通常是跳线上电压不正常 这个电压正常 我可没招了 一个个的去量,电容正常 三极管正常,这可咋办呀 有这个经验的大侠请给个招吧 谢谢了

网友:
无供电量的时候才行

网友:
南桥可能有部分模块挂了,也有可能是跳线到南桥之间的线路出现断线故障。

网友:
首先查南桥始终,再查南桥RTC回路,南桥

网友:
首先看下电池座里的阵脚是不是有氧化现象。换个再说了。32K晶振起振不

网友:
COMS不保成多半是南桥的问题吧!

网友:
你这个是电池到南桥的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电池没有电了吧  你把电池拆下来 量下  没有电池就换电池 就好了

网友(点评):
这么简单就不会发贴出来了

网友:
估计是南桥挂了,无法存储cmos信息了~

网友:
和32K晶振有关联的吗?谁能说一下COMS电路组成图呢?

网友:
检测双二级管L43及下面的电容和上面进入南桥的连线,如果都没问题换桥。

网友:
主板coms电路的电压如有异常也只有零点几伏的变化,如没有同板对比是很难判别。最好是换,大胆的换。

网友:
测量电池的电压。。。电压低的话换电池。。。。还不好。。查cmos电路。应该是有漏电的地方。。如果没有。。。换桥。。

网友:
有可能是与之相连的二极管坏了

网友:
查下电池正极到跳线12脚的线路

网友:
电池有没有电哦 电池座有没有氧化 查CMOS电路

网友:
查南桥呀.

网友:
我手上也有块,也不知道咋办……

网友:
大家不是都说了,这么多方法,怎么还不知道乍办。

网友:
新手前来学习,朋友们多多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