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无显

楼主(2011-05-05):
接客户显示器 说是无显 接电源试机 开关无反应,打开机盖,量保险正常 一直量到开关那里都是正常 拿下开关量了下 按键上二极管值为0 原来是开关的问题 换了个开关 试机 OK 下次再有这样的情况一定先试下开关 免的再走弯路,

网友(点评):
下次发帖的时候麻烦看你的帖子是在那个板块的,好吧。

网友:
在显示器当中,微动开关坏得最多!!!

网友:
一般都是按键问题,,这个电路上,二极管坏的很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叫微动开关,好像都没有见过。

网友:
第一次见到开关面板上的二极管坏,长见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微动开关就是轻触式开关啊!很常见的!!!

网友:
呵呵  我也是一般先量微动开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