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45GV-M2通电风扇转一下就停了

楼主(2011-05-05):
如题,主板只有在通220V外接电的时候,CPU风扇才会转一下,然后就不转,开不了机,此种现象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难回答哦   先看看有没有短路   特别是CPU供电电路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待机短路,因为当你插上电的时候 ,电源只输出5VSB,再转化成3。3VSB   当这路有问题的时候,电源就会保护,有会有你说的那种现像。  首先换个电源试试,或许是电源本身的问题。

网友:
看看是不是 CPU供电12V短路了、不插12V看看还掉电吗?

网友:
看看CMOS跳帽有没有跳反??对ATX接口打阻,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测下开机键有没有待机在看看IO和南桥。我感觉应该按不触发来修。

网友:
是不是一通电就马上停,如果是这样,那就是12V或是5V对地短路了,如果不是马上停.那就另外说了.

网友:
如果主板没有动过。。。应该是cpu供电有短路的地方。。查cpu供电的那几个mos管子。。。没有坏的mos管子。。就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 。。。你的条件不充分。。只能简单的告诉你个通病。。如果还修不好的话。。。估计你也就修不好了。找个店看看人家咋修的。偷点技术也不错

网友:
拔下P4口看看还短不短,不短则是cpu供电短了,如果继续短有可能是北桥短了

网友:
短路了把  要测测才知道

网友:
问题说详细点啊!
先换个电源,还是一样就查下主板那条线短路,  12V  5V  3.3V  VCORE 等等  把供电都对地打下值   看哪个短路

网友:
电源没有问题,是主板本身问题

网友:
应该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刚刚试了一下,直接接绿线和黑线,可以开机,此种情况应该是哪儿短路了吧

网友:
主板短路了啊,不过电源也有可能,我遇到过是电源,查主板查了老久也没问题,换个电源OK了。。。。晕,最好还是换个电源看看,

网友:
换新电源也是同样故障,所以跟主板没有任何关系,呵呵

网友:
不是自动重启,是根本开不了机,呵呵。。。

网友:
应该是短路了 查一下CPU供电部分 看看不插4PIN会不会掉电

网友:
CPU短路的可能性大,你拔掉4PIN看还会不会掉~

网友:
南桥的几率大

网友:
拔掉CPU4PIN供电,故障依久,呵呵

网友:
短路了吧

网友:
有短路,刷bios试试,查14脚电压

网友:
先检查内存,这个板内存不过就会这样。

网友:
建议买个测试卡。
插上电源看看,测试卡待机指示灯可亮。
不知道你的是什么板子。不插4pin,开机看看能不能触发。能的话就是cpu供电的问题了

网友:
修VCORE试一下。

网友:
IO换个试试

网友:
更换I/O后可以开机了,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