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个不定时掉电的电源问题

楼主(2011-05-05):
客户打电话说总关机,首先考虑到是散热问题,到客户一看,软件测主板127度,其他都正常,肯定是误报 ,开机箱,映泰主板,用手摸桥,稍有温度,玩了大约半个时,听见啪一起断电了,检查主板,没事,于事拿回店里,开机,就听见机箱里面有啪啪的声响,但不关机,

把电源拆下,放其他电脑上试,开机就断电,拆开电源,很明显200V 420UF电容,鼓了,两个都换上,早上开机到晚上,十几个小时没掉过,修复完毕!收取100元!

网友:
下手就是要像楼主,越狠越好。我们这行才做得长久。

网友:
50元一个大电容。超值啊

网友(点评):
不要把上门服务所需时间体力忘了,上门收一百,不贵

网友:
楼主好运气啊

网友:
这样也行?刀也太快了!

网友:
我们搞的是技术,也不贵吗

网友(点评):
艺术好听点

网友:
可以呀,二个电容,¥100

网友:
楼主运气好啊!!!!!!!!!!

网友A:
我今天修一台显示器,不通电,查换保险和400V电容收50元,不知道合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修一台显示器,不通电,查换保险和400V电容收50元,不知道合适吗

怎么也得100吧

网友:
技术,安说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像楼主这样的必竟是少数啊。呵呵………………

网友:
这100元赚到容易。。。。。。。

网友:
磨刀去。刀太快了。换个新电源也不没这价。哈哈。

网友:
要像楼主学习,这个问题我一朋友也是这个问题,他还没有送来,我也去磨刀去了

网友:
很好奇,究竟什么样的人,能让楼主这么乖乖的被斩的?

网友:
这很正常.关键是客户不知道是电源的问题.如果客户知道是电源问题,肯定喊不起这个价.
所谓技术价值,不在于做了多少工干了多少活,而是在于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如果该故障落在菜鸟手里,可能换主板,换CPU,大大折腾一番,既耽误了时间,说不定还会将故障扩大化.最后也许是换电源了事,结果比一百元还多.如果你是顾客,你愿选哪个?

网友:
我们靠技术吃饭的人,就是赚不懂人的钱吗,所以就的这样,下手狠点。

网友:
靠技术卖钱 不是卖零件   硬件维修不管是什么坏100-150元   低于100不修      时间和配件加在一起  你没赚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