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加电不显

楼主(2011-05-05):
接到一个X31,客户说不开机,用维修电源加电检测了一下,一切正常,更换客户适配器后一切正常。半个月后,客户说开机一长两短报警,由于不在当地,告诉客户这个报警一般是内存或显卡故障,让他更换下内存试试,后来打电话说故障一样,客户说把机器发给我。机器收到后,加电源测试,电流有跳变,到1.05A左右停止,但屏不亮,加测试卡,检测码过38(内存)后走到4A停,判断是显卡故障,测试显卡各电压正常,压显卡开机还是不显示,这个显卡M6-C16H和T4机器上的M7(7500)显卡有通病,显卡容易虚焊,直接拿下主板上BGA,加焊,开机,还是一样。怀疑芯片不良,摸温度也很高,由于没有波波测试信号,直接更换显卡芯片,开机一切正常,这个显卡损坏的情况一般很少。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坏的很多,比T系列要多

网友:
换个IBM芯片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