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又一奇怪现象

楼主(2011-05-05):
接手一块精英865PE-A V2.0的板子。能开机但不跑码,奇怪的是【时钟灯】常亮。短接复位针没反应不复位,电压正常。就是没时钟和复位,还请师傅们指点一下该怎么查

网友:
看下时钟芯片的工作条件正不正常啊,不正常就查供电,正常就换时钟芯片。

网友:
先查板上电压正常不。在看时钟的供电,开启有没。

网友:
好的我查一下吧

网友:
换个cpu看时钟再看复位,或更换复位IC

网友:
先查查主要的供电电压,再查下时钟芯片

网友:
那就查一上时钟的工作条件满足不,满足就换时钟,不满足就检查下一工作条件!

网友:
看看时钟有复位没

网友:
把时钟IC换了再试下呀

网友:
先修时钟在修复位

网友:
先查时钟的供电是不是正常咯 下一步可以考虑换下时钟IC了

网友:
时钟复位都没有,先看各供电正不正常,再查时钟条件(供电晶振PG开启信号),上面正常了,再查复位,复位就复杂了。。。

网友:
此版修复了,换了时钟IC好了

网友:
看供电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