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000 g230 待机0.08左右,不开机,求高手

楼主(2011-05-05):
南桥,51120  bios 都弄了,结果还是一样,这个应该是个通病,但是好像都没看到有解决的...求高手.

网友:
围观学习,等高人来回答

网友:
看看板子在外面被人动过吗
被人动过的很难搞

网友:
楼主 你确定 待机是0,8    会不会是  0,08   不过即使是 0.08好像也有点偏高

网友:
先把南桥卸掉 判断一下是后级短路还是前面的问题  我以前修过南桥坏了引起待机偏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弄错了,待机0.08  板子别人没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