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联想V450机器

楼主(2011-05-05):
今天接了一联想V450本本,前天被雷击了猫和有线网卡(关机状态),开机后有线网卡不能检测到,也不能用。目前能轻松BIOS自检并加载XP,但就是在XP进度条要停留到10几分钟才能进XP系统桌面,现拆机并拆除有线网卡(测得网卡附近电容短路,拆除后电容不短了),重装系统以及更换硬盘再重装系统,故障仍依旧----进系统10多分钟,各位大虾,能否指导下下面该怎么弄呢?

网友:
可能还有其它的地方被雷击坏了

网友:
在等高人来,围观学习

网友:
南桥 和网卡有直接的数据连线  有可能南桥模块坏了    PCI 设备检测不正常导致进系统缓慢

网友:
网卡的零件全部拆掉了吗? 刷个BIOS,再砍南桥.

网友:
进系统网卡正常吗

网友:
网卡拆掉试下。

网友:
你量量数据信号线。

网友:
网卡已经拆除了,客户送来时系统已经检测不到有线网卡了,无线网卡正常使用,4#的朋友分析的很不错,在此谢谢大家的指导,还望大家再帮多想想,下面就准备干南桥了,但心中没底哎。。。

网友:
10分钟进系统,进了操作别的慢不慢??

网友:
可以试着刷个bios

网友:
进系统后操作正常,但检测不到有线网卡的存在了。